[求助] 关于USB PD协议中的眼图模型

楼主(2021-07-20):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在USB PD协议中的眼图模型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能从上面得到啥对模拟设计有用的信息吗
另外想请教一下,是不是PD协议中只有物理层的内容有模拟IC的,其余是数字IC的呢?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

网友A:
这是CC线上的眼图吧,主要保证数字解码的正确性。CC线上有大约600p的电容,330K的BMC信号边沿会变缓,过认证的时候估计是要看电器特性和眼图的。实际上大部分充电头测试的时候波形都很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C线上的眼图吧,主要保证数字解码的正确性。CC线上有大约600p的电容,330K的BMC信号边沿会变缓,过认 ...

大哥,能请教一下关于USB PD协议中关于模拟IC设计的有哪些吗,我看来看去都是些数字的啊,论文里提到模拟的也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能请教一下关于USB PD协议中关于模拟IC设计的有哪些吗,我看来看去都是些数字的啊,论文里提到模拟 ...

看协议吧,PD协议和USB typec的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能请教一下关于USB PD协议中关于模拟IC设计的有哪些吗,我看来看去都是些数字的啊,论文里提到模拟 ...

看协议吧PD协议和typec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协议吧PD协议和typec协议

哎,就是看了协议没咋看到才来问问大佬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协议吧PD协议和typec协议

我看了下协议找了几篇有模拟相关内容的论文看了下,发现,模拟部分可能有:①高压保护②插头检测:sink与source是否连接,以及传输电流的大小③发射机和接收机的设计。其中发射机里有:转换速率控制电路,电平转换电路和线性电路驱动器,其它的好像就没有看到了,请问大哥还有什么补充吗
另外想问一下输出阻抗的问题,协议里要求的TX输出阻抗在奈奎斯特采样频率出是33~75Ω,这是怎么理解啊,不少Creceiver的电容值600p左右的吗?
请大哥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协议找了几篇有模拟相关内容的论文看了下,发现,模拟部分可能有:①高压保护②插头检测:sink与 ...

https://www.usb.org/
你要是不做产品就不用介意,TX输出阻抗或者电容,即便做如果是过协议认证才需要仔细考虑。PD协议芯片中的不重复的模拟模块少说有50个,复杂一些的会有100个以上。这个就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usb.org/
你要是不做产品就不用介意,TX输出阻抗或者电容,即便做如果是过协议认证才需要仔 ...

这么多吗,不是只在物理层里的吗,我这些还是在论文里找到的,协议里我只看到了一些标准,大哥能随便几个电路模块例子吗,我再根据此再看看

网友A:
比如数字/模拟/IO电源域的LDO,POR、各电源域下的欠压检测。CC口/D+D-口的插入检测,过压检测,各种协议比较器。HOSC/LOSC。VBUS电压检测,电流检测、插入检测、放电电路,放电检测vsfe0。控制DCDC/ACDC输出电压的反馈,恒流环恒压环,温度检测,温度保护,十来个协议参考电压的产生电路,CC口的BMC输出驱动,EMARK驱动,DPDM口的输出驱动。外置N管或P管的驱动。带隙基准,偏置电流源。我大概列了一半左右的模块,其他的你可以自己想想。或者看惠能泰,天钰、瑞芯微、赛普拉斯的PD手册,里面都有啥基本可以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数字/模拟/IO电源域的LDO,POR、各电源域下的欠压检测。CC口/D+D-口的插入检测,过压检测,各种协议比 ...

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2024-11-21):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协议找了几篇有模拟相关内容的论文看了下,发现,模拟部分可能有:①高压保护②插头检测:sink与 ...

请问老哥最后做出来了吗,最近也是要做这个,一点思路和资料都没有;

网友:
Usb_pd  cc1 cc2 沟通用
Usb dp dn usb 2.0 480m 就须过 eye pattern
高速usb 去看 serdes . usb or pci-Eclock data recovery , clock 隐藏 data , 用差动传  , 发射端 TX 会预强调 , cable 会衰减的 . eye 就判断 能否收
收端 rx . 会有 CTLE  EQ 等放大 , 再放大好 进入 data recovery , CDR 有分 .1种 高速 ADC , 一种 多 phase 切换 ,  一种 PLL 去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