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误差放大器

楼主(2021-07-20):
这个误差放大器通向端接2.5V的基准电压的情况下,请各位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三种情况:
1.当VX从0到280mV的情况下,为什么vfb上升,而Vcomp不变。
2.当VX从280mv到4V这个区间内,VFB=2.49,而Vcomp降低。
3.当VX上升到4V以上的时候,VFB开始上升,而Vcomp不变。

网友A:
1.和3.都是输出电压太低或者太高,超过了放大器的输出范围,所以保持不变
2.是虚短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3.都是输出电压太低或者太高,超过了放大器的输出范围,所以保持不变
2.是虚短虚断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