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后端额义io port的width和depth

楼主(2021-07-20):
请问,在后端额义io port的width和depth的依据是什么?举个例子,比如水平的M4,定义应该依据什么?

网友:
width一般就用金属层的最小线宽,depth = area_min/width_min;就好

网友A:
或者用工具自动摆放一下io_pin,再导出*.io文件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工具自动摆放一下io_pin,再导出*.io文件作为参考

想请教下,top在做pin assign时,定义哪些pin用哪些层时,一般会选择哪几层,比如1p12m,这个有什么依据吗?还是比较随意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下,top在做pin assign时,定义哪些pin用哪些层时,一般会选择哪几层,比如1p12m,这个有什么依据 ...

我做IP,所以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