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simulink仿真评估sigma delta adc的INL和DNL

楼主(2021-07-20):
我用simulink搭了一个一阶调制器加滤波器的完整sigma delta adc的模型,想要评估这个模型的INL/DNL,求教应该怎么仿真?
我知道调制器的输入输出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那整个sigma delta adc的输入输出一一对应吗?
当输入是sin信号时,我的Model的输出是类似采样后的sin包络的信号,当输入是dc信号时,输出就是下图的样子。

网友A:
时域里是没有11对应的, 频域里有. 带理想采样保持电路的情况下, 时域里经过过采样和噪声整形以后, 输出的若干个点都对应一个输入. 另外,你这个问题里面有个概念性的错误. sdm一般来说都是看动态性能的, 而inl/dnl都是静态性能, 如果sdm不做dithering, 当输入是直流的时候, 输出会有式样噪声. 而测inl/dnl的前提都是输入是直流信号.

网友B:
sd看INL,DNL的话,还需要把后级的decimation filter加上,仿真sine波,用统计code的方法去折算INL/DNL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看INL,DNL的话,还需要把后级的decimation filter加上,仿真sine波,用统计code的方法去折算INL/DNL
...

滤波器加上了,可是simulink model的最后输出不是二进制code,就像我描述的那样,请问这样怎么统计cod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域里是没有11对应的, 频域里有. 带理想采样保持电路的情况下, 时域里经过过采样和噪声整形以后, 输出的若 ...

那输入dc信号,怎么看INL/DNL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输入dc信号,怎么看INL/DNL呢?

前面不是有人说code density法吗。 那个方法首先不讲原理上对不对(不是说这个方法不对, 而是说使用的场合), 对simulink而言首先就不太使用,要的点太多了。具体的你如果不相信我说的看看ADI的这个帖子吧。https://ez.analog.com/data_converters/high-speed_adcs/f/q-a/20935/ad6676-linearity---dnl-in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滤波器加上了,可是simulink model的最后输出不是二进制code,就像我描述的那样,请问这样怎么统计code呢 ...

你滤波器是浮点的把,那就做成定点的呀。最后截位为16b/24b,然后输入加正弦满福,仿真足够多的数据(若数据量太大,则可以仿真一组数据save一组数据,得到多组后再统一分析),数据量的多少影响分析的结果和可信度. 还有你这里目前是全部是simulink model,我觉得可能需要在信号上添加一些很小的噪声,让多组数据之间体现出差异,否则分析结果可能还是不太理想

网友(2022-08-17):
sigma delta ADC的INL是什么模块引入的呢

网友(2025-05-13):
引用 网友B:
你滤波器是浮点的把,那就做成定点的呀。最后截位为16b/24b,然后输入加正弦满福,仿真足够多的数据(若 ...

请问正弦波满幅是指vref吗,如果差分信号就是+-vre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