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共享文件夹

楼主(2021-07-20):
有人知道618的共享文件夹在哪吗,我有库想弄进去

网友A:
虚拟机吗? 先要在设置里打开共享路径,然后在/mnt/hfss/下就可以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吗? 先要在设置里打开共享路径,然后在/mnt/hfss/下就可以看见了。

617是这个路径,618我没找到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617是这个路径,618我没找到这个

这和你软件版本没有关系吧,617/618只是cadence软件的版本,共享文件夹是和你服务器或者虚拟机相关的,是操作系统层面的事,和软件本身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你软件版本没有关系吧,617/618只是cadence软件的版本,共享文件夹是和你服务器或者虚拟机相关的,是 ...

618的我真没找到这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你软件版本没有关系吧,617/618只是cadence软件的版本,共享文件夹是和你服务器或者虚拟机相关的,是 ...

我617版本的虚拟机共享文件夹是在这里,618版本的没找到,不过无所谓了,可以直接粘贴过去

网友(2022-04-19):
我也有这个问题请问大佬后面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