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工艺的电容mismatch只由尺寸决定么?

楼主(2021-07-20):
比如这两个电容
一个是Width 70n*288  Length1.24u 金属间距70n
一个是Width 70n*550 Length1.24u 金属间距210n
都是100fF的电容,第二个面积大,是不是第二个电容mismatch应该小一点?

网友:
可以找到这个工艺的Monte Carlo仿真模型文件进去看下是怎么写的。好像除了面积还和其他参数也有关。

网友A:
你这个是mom电容, 不是mim电容. mom电容根据结构不同, 计算容值时除了像mim电容一样考虑垂直方向的电容以外还要考虑水平方向的. 也就是说除了面积以外, 走线的长度也决定电容的大小. 你这种情况下失配的模型比较复杂, 简而言之, 总面积/长度/层数更大的失配更小.

网友:
首先更正一个概念,讲mismatch 应该至少是两个器件;
一个器件的话,波动远小于corner,没有必要考虑mismatch
MOM 器件我记得mismatch 公式是mis = (C1-C2)/(C1+C2),可能分母上还有个乘2的系数,记不清了。
结论是,如果AB 这样匹配,两个应该差不多,因为存在梯度。区别就是,第二个耐压高一些,因为间距大;
提高匹配精度的方式是:ABABABAB……的匹配方式,具体你可以查阅PDK 里面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mom电容, 不是mim电容. mom电容根据结构不同, 计算容值时除了像mim电容一样考虑垂直方向的电容以外 ...

比如都是3层的mom电容 这两个电容为什么mismatch差不多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都是3层的mom电容 这两个电容为什么mismatch差不多大呢?

我意思是, 面积相同时, 周长更长的mom电容会更大. delft以前有个提3d电容的文件讲了周长对mom电容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 面积相同时, 周长更长的mom电容会更大. delft以前有个提3d电容的文件讲了周长对mom电容的影响. ...

目前仿真出来的mismatch基本只跟电容值负相关,这样合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仿真出来的mismatch基本只跟电容值负相关,这样合理么?

电容越大mismatch越小, 这个没有问题。 你之前的问题是容值相同, 几何形状不同, 哪个mismatch小。

网友(2024-09-02):
请问MOM电容使用的金属层数会对该电容造成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