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照片,求助这个管子怎么提

楼主(2021-07-21):
求教了。染色,多晶,M1 。图中黄色圈处,怎么提?(我看是npn和base电阻,不知构成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
插眼学习一下。

网友:
看起来两个黄圈像是MOS管的源漏,左侧的竖条是衬底,再左侧是个poly电阻,也就是一个dio形式的mos管(P还是N看不出来)并联一个电阻,电路中也常用。

楼主:
哦 忘了说了,这是双极工艺

网友:
emmmm  现在做反向这么优秀了么

楼主:
没有感兴趣的吗

网友:
染色,多晶,M1是按照你图片顺序放的吗?想问一下孔是怎么显示的?感觉你的图和我们反向看的差异挺大。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很好奇。。。看着像是NPN和基区电阻做到一起,中间是集电极,但是右边那个NPN那个B端分开,而且其中一个B端和E短接了,这样电路上分析不通

网友:
怎么做反向了,这个要根据他所有层次去查看是什么器件,在定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