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TE信号源的设置

楼主(2021-07-21):
这里面的一些参数看不懂,希望有大佬可以解惑。
num of SF(FDD)/HF(TDD)
Oversample ratio
operating band
Direction
Resource block allocation
Number of carriers in CA
ACPR type or C-IM

网友:
对于信号源来讲,最主要的就是时间长度,频率带宽

num of SF(FDD)/HF(TDD)    -- subframe ?  时间长度相关
Oversample ratio         -- 过采用倍数   和最后调制信号的带宽有关,如果要测ACPR,特别是好几个临道的ACPR时,这个数字应该大一些,但是会影响仿真时间步长。
operating band
Direction    -- 上行还是下行   上行由手机到基站,下行反过来
Resource block allocation    -- RB配置,是在带宽中,子载波的配置,有多种配置可以选择
Number of carriers in CA      -- 载波聚合设置
ACPR type or C-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