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ms 仿真问题

楼主(2021-07-21):
我做verilogAMS仿真,模块的接口都定义了啊?这没连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要看你的仿真的Interface Element是怎么定义的了。AMS说你没定义,那应该就是没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仿真的Interface Element是怎么定义的了。AMS说你没定义,那应该就是没定义。 ...

有定义啊,不就是这样定义的吗?

楼主: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急急急

网友:
源文件里有没有amscf.scs,没有的话建一个。
第一行必须是注释。

// ****************************************************************
simulator lang=spectre

// global signals
global 0 vdd!

// model deck
include "../ADE/models/spectre/gpdk.scs" section=NN

// ams configuration options
amsd{

// set the connect rule power supply
  ie vsup=1.8

// mix analog and digital
  config inst="top.I0 top.I1 top.I2" use=hdl
  portmap subckt=inv autobus=yes
  config inst=top.I3 use=spic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急急急

很简单,在你的xcelium或者IUS的装载路径里面找到一个库, connectLib,  一般在 $CDS_ROOT/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onnectLib 路径下。
把这个库加到你的cds.lib里面。在设置仿真的时候,Setup->Connect Rules/IE Setup...菜单跳出来的表格里面有关于A/D,D/A的电平转换的定义就可以了。比如从A到D,多少电压是高电平,从D到A,高电平进入模拟域的时候翻译成多少电压。就这点内容。只要定义了,AMS仿真就可以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在你的xcelium或者IUS的装载路径里面找到一个库, connectLib,  一般在 $CDS_ROOT/tools/affirma ...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2-05-15):
标记一下

网友B(2022-07-08):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在你的xcelium或者IUS的装载路径里面找到一个库, connectLib,  一般在 $CDS_ROOT/tools/affirma ...

你好,就是想请教一下,我这边重新编译产生了connectLib,也可以打开的时候自动能看到connectlib文件选择了,也在cds.lib中加了connectLib库,在Library Manager中可以看到cell。但是在仿真还是报*E,NOUNIT unable to find a unit named 'connRules_18v_full_fast' in the libraries,对比了其他的别人可以自动插入connetion elements,自己就卡在没法自动插入connet单元。是跟6.1.8-64b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就是想请教一下,我这边重新编译产生了connectLib,也可以打开的时候自动能看到connectlib文件选择 ...

新版的xcelium与先前的spectreVerilog不一样,是不需要加入connect单元的,只需要在config view里面指明这个模块用的是模拟的view还是i数字的view,xcelium就会i自动进行模拟到逻辑,或者逻辑到模拟的信号转换。 xcelium所有的debug都要从config view开始,如果netlist产生不了,一定还是config view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xcelium与先前的spectreVerilog不一样,是不需要加入connect单元的,只需要在config view里面指明 ...

感谢回复,刚刚发现是connectlib的产生的时候,如果是64b的,需要在执行语句的时候,后面加个64,重新生成connect lib后,可以自动插入connection elements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GCC version mismatch found的问题。也是在读取connet_lib中的.vams文件时出现的error

网友C(2022-09-30):
引用 网友B:
你好,就是想请教一下,我这边重新编译产生了connectLib,也可以打开的时候自动能看到connectlib文件选择 ...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解决了,先看下你的CIW窗口是否为比如,6.1.8-64b,如果有64b,则在执行编译connlib语句的时候,还需要再加64bit再执行。重启后就没有问题了。后面直接是用的IE card设置全局的数字电源,感觉不设置connect rule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要编译正确了。可以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