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时钟后的DFT MUX接Scan clock还是分频时钟的source clock

楼主(2021-07-21):
如题

网友A:
一般是这样做的。
source clock --> (DFT MUX1) ---> clock divider ---> divided clock ---> (DFT MUX2) ---> sink
scan clock   ---> --------------------------------------------------------------->

问题是 DFT_MUX1的输出已经是scan mux过的,是否可以用作DFT_MUX2的scan clock,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理论上我认为是可以的。 实际操作我觉得要考虑DFT_MUX1的delay。等于在scan mode下,sink的insertion delay多了一个MUX delay。也许没影响。要试一下,看CTS后scan mode tim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这样做的。
source clock --> (DFT MUX1) ---> clock divider ---> divided clock ---> (DFT MUX2) - ...

多谢分享, clock 模块里面确实是这么做的。  DFT MUX2 这里一般还是接DFT_CL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这样做的。
source clock --> (DFT MUX1) ---> clock divider ---> divided clock ---> (DFT MUX2) - ...

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这样做的。
source clock --> (DFT MUX1) ---> clock divider ---> divided clock ---> (DFT MUX2) - ...

Jake,就是这个意思,你说的对,在scan mode下会存在MUX1的一个delay
再请问两个问题
1. 对于glitchfree mux的输出是否要做DFTMUX,如下结构, 省略了前面的同步过程,我理解design已经保证输出的clock来自于clka,应该不需要吧
2. 对于icgb在dftc scan stitching阶段,SE端应该keep为0,是否要告诉工具设此icgb为exclude elements,不然会自动接到scan_enable
ICG icga (.CK(clka), .E(clka_en), .SE(scan_enable), .ECK(gated_clka))
ICG icgb (.CK(clkb), .E(clkb_en & ~scan_mode), .SE(1'b0), .ECK(gated_clkb))
assign clkout = gated_clka | gated_clkb;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ke,就是这个意思,你说的对,在scan mode下会存在MUX1的一个delay
再请问两个问题
1. 对于glitchfree  ...

觉得要看一下clkout是怎么用的。
如果clkout驱动下一级模块的DFF,并且在下一级的模块中没有DFT MUX,在glitch free clock switch的clkout前应该加一个DFT MUX。
ICG icga (.CK(clka), .E(clka_en), .SE(1'b0), .ECK(gated_clka))
ICG icgb (.CK(clkb), .E(clkb_en), .SE(1'b0), .ECK(gated_clkb))
assign clkout_raw = gated_clka | gated_clkb;
MUX u_mux_clkout (.A(clkout_raw), .B(scan_clock), .S(scan_mode), .Y(clkout));

如果clkout不驱动任何DFF,就不用再加DFT MU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要看一下clkout是怎么用的。
如果clkout驱动下一级模块的DFF,并且在下一级的模块中没有DFT MUX,在 ...

后面会驱动DFF的,按照这个写法,在scan模式下icgb会被gate住,所以只是icga会通过,所以我理解DFT MUX是不是也不是必须的

ICG icga (.CK(clka), .E(clka_en), .SE(scan_enable), .ECK(gated_clka))
ICG icgb (.CK(clkb), .E(clkb_en & ~scan_mode), .SE(1'b0), .ECK(gated_clkb))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会驱动DFF的,按照这个写法,在scan模式下icgb会被gate住,所以只是icga会通过,所以我理解DFT MUX是 ...

感觉 icga 的 SE 接 scan_mode 更合适,scan_enable 会跳变。
ICG icga (.CK(clka), .E(clka_en), .SE(scan_mode), .ECK(gated_clka))
如果这里的 clka 是已经 mux 过的,clka 通过,clkb 卡住,理论上 clkout 不加 MUX 是可以的。 但是下游的 DFF 在 scan mode 下 insertion delay 就大一些了 (ICG delay + OR delay),  不知道 CTS scan mode balance 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 scan clock 不是很快,感觉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