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运行仿真找不到uvm-1.1d

楼主(2021-07-21):
用VCS仿真出现的错误

用VCS仿真出现的错误

Makefile脚本路径

Makefile脚本路径

第一幅图是VCS仿真时出现的错误,第二幅图是Makefile写的uvm_home的路径,我是直接将uvm-1.1d按照上述放在桌面上,但是运行时一直出错,请问大佬们,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uvm-1.1d放进虚拟机时要编译的吗,还是我漏了什么步骤?我是直接按照路径放上去的,新手,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找不到就不找了吧

网友A:
你是要调用uvm里边的uvm_pkt.sv   你看你路径对不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调用uvm里边的uvm_pkt.sv   你看你路径对不对呗

路径是对的,可能环境变量配置需要加一点东西,请问新思EDA工具的环境变量配置在哪啊?找不到

网友(2022-06-21):
你好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