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a的厚度在哪里能找到

楼主(2021-07-21):
如题,PDK只能找到层的厚度,层与层之间的Via的厚度在哪能找到呢,

网友:
不清楚你的工艺文件,我这里的工艺文件孔、层的厚度都有的,electrical design rule

网友:
design menu里面有的,可以查

网友:
正常 途径下PDK肯定是有这个 参数的提供的,实在找不到,可以电话和fab的CE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