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量程问题

楼主(2021-07-21):
在设计SAR ADC时,如何确定有没有超量程问题,如何确定输入信号摆幅?

网友:
量程应该是设计者自己定,Vmax/(2^N)自然是越大越好了。输入信号摆幅要求不超过量程即可。

网友A:
要看有多大的gain erro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有多大的gain error吧.

增益误差,在仿真中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