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挂HSPICE的license时,出现这样的原因是为什么?

楼主(2021-07-21):
(图片)

网友A:
简单的说,lmgrd启动的时候没有成功。要查一下前一次license服务器关闭的时候是不是把端口释放出来了,如果没有释放,需要等待几分钟,不然后面的lmgrd是无法使用这个端口的,所以license服务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lmgrd启动的时候没有成功。要查一下前一次license服务器关闭的时候是不是把端口释放出来了,如果 ...

请问是什么端口呀?该怎么查看?
是TCP Port吗?

网友:
lmdown之后,看一下还有没有snpslmd的进程,有的话kill掉,然后lmgrd重启

楼主:
感谢大家,找到原因了。
是因为ifconfig中 lo 没有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