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时增益问题

楼主(2021-07-21):
想请教一下,在用ADS对一个共源放大器仿真的时候,首先发现稳定性不够,采用在管子栅极前加电阻并电容的结构来提高稳定性,通过MAXGAIN控件可以看到在目标频段内的增益大概在13db左右,但自己在loadpull的时候,增益老是小于13db,想问一下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MAXGAIN是输入输出同时共轭匹配时的功率增益,只扫输出负载是达不到的
ADS自带了SMZ1 SMZ2这些工具,可以直接告诉你输入输出共轭匹配的源以及负载阻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