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ADE L里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Option里的默认Similarulation Performance Mode

楼主(2021-07-21):
之前用IC617的时候,默认的Simulation Performance Mode是spectre,最近换了IC618之后,默认的Simulation Performance Mode换成了APS,这样就导致了每次跑比较小的仿真需要花挺长时间,需要手动改成spectre,感觉这样很麻烦,想把默认改成spectre,

我从help获得了下面的信息:说是在<cds_inst_dir>/tools/dfII/etc/tools/aps/目录下,如果有.cdsenv文件的话,选择模式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选项:Reset cdsenv options。

在选择Simulation Performance Mode的时候,把Reset cdsenv options这个选项选上,默认的模式就改成了选择的模式,然后我就照做,<cds_inst_dir>/tools/dfII/etc/tools目录下没有aps文件夹,我就新建了一个,然后从<cds_inst_dir>/tools/dfII/samples目录下复制了cdsenv文件,然后再次打开virtuoso→打开ADE L→打开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Options,选择Spectre和Reset cdsenv Mode,然后点击确定,ciw界面出现了下面的warning和error:
我看了这五个变量,前两个在.cdsenv里面是没有的,后面三个是有的,但是好像没赋值,但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修改
然后我就去网上查,也没查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论坛里大大佬有没有人知道改怎么解决

网友A:
since you alread have the setting, go to ciw-->options-->save defaults save .cdsenv

check this file, you will see "uniMode string" Change it from "Spectre" to "APS".

Keep the .cdesenv in your environment, start virtuoso, it should load correct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nce you alread have the setting, go to ciw-->options-->save defaults save .cdsenv

check this file ...

问题搞定了,非常感谢
还有个问题,.cdsenv文件的调用顺序是哪里呀,除了./和~/,还有哪里啊,安装目录下有吗

网友B(2023-04-12):
请问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s Options打不开,再菜单栏里面是灰色的,是因为什么,我用的也是IC6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s Options打不开,再菜单栏里面是灰色的,是因为什么,我用的也是IC618 ...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s Options打不开,再菜单栏里面是灰色的,是因为什么,我用的也是IC618 ...

spectre版本不够吧,换成191或者211,这两个都可以

网友:
spectre的版本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