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chopper的问题咨询

楼主(2021-07-21):
咨询一下,在bandgap中设置chopper频率为50KHz;输出端LPF的带宽为1MHz;

下图的瞬态分析中,vout未经过LPF的波动幅度是15.7mV左右;
                             vout经过LPF之后的波动幅度是8.5mV左右;

请问这个波动幅度在实际使用中可以接受不?

chopper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除Vos和noise;但如果不加chopper,仿真输出的Vout会很稳定,这算不算是引入chopper带来的缺点?

网友A:
这个毛刺不是纹波,这个毛刺有点大了

网友B:
可以过一个RC,滤一下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过一个RC,滤一下毛刺

图中是已经过RC的图像,上下毛刺有8.5mV;

一般毛刺要到多少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毛刺不是纹波,这个毛刺有点大了

你好,咨询一下这个毛刺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是已经过RC的图像,上下毛刺有8.5mV;

一般毛刺要到多少以下的?

这个暂时没经验,带隙基准中的斩波运放是否做了抑制纹波的滤波器,如果没有这个确实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暂时没经验,带隙基准中的斩波运放是否做了抑制纹波的滤波器,如果没有这个确实会很大
...

这个RC滤波是有的,不过貌似没有太大的作用;

网友C:
用到的开关再好好调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到的开关再好好调下吧

你好,这是开关引起的不?
正常情况毛刺应该小于多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开关引起的不?
正常情况毛刺应该小于多少的?

这种毛刺基本上是开关电容引起的,电荷泄露,时钟馈通,开关的尺寸和一些非理想效应要去处理一下。毛刺要做到多大我也不清楚,你要根据你的具体应用场合来看看对电路的影响是不是你所能接受的。这个毛刺减小一半应该还是好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毛刺基本上是开关电容引起的,电荷泄露,时钟馈通,开关的尺寸和一些非理想效应要去处理一下。毛刺要 ...

好的,明白了,我来看下开关;

网友D:
chopper频率50KHz,输出端LPF带宽1MHz,LPF带宽是不是太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opper频率50KHz,输出端LPF带宽1MHz,LPF带宽是不是太宽了?

是的,我尝试将带宽减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opper频率50KHz,输出端LPF带宽1MHz,LPF带宽是不是太宽了?

你好,我之前看过你回复的贴子;

里面有斩波调制的推导过程,从公式上看经过斩波调制之后输出只会有斩波频率的偶次谐波;

但是我将vout的数据作DFT,还是能看到斩波的频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之前看过你回复的贴子;

里面有斩波调制的推导过程,从公式上看经过斩波调制之后输出只会有斩波 ...

今天刚点进去图片仔细看了一下,你的频率叙述是否有问题,第一个chopper_freq_50KHz的波形频率是500KHz(方波周期2us),不是50KHz;vout在LPF前后都有频率为50KHz的毛刺,不知道是从哪里引入的,但并不是斩波频率;LPF带宽应小于或远小于斩波频率才能起到有效的滤波效果。如果有电路图/原理图或具体的此电路参数设置会好分析些,只给出仿真波形无法判断电路设计或设置本身有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点进去图片仔细看了一下,你的频率叙述是否有问题,第一个chopper_freq_50KHz的波形频率是500KHz( ...

你好,确实,频率应该是500KHz的;如下图所示;

从仿真结果看,这个毛刺也是2us一个周期;

具体的电路就是基本的bandgap框架;也如下图所示;

我主要是想看下加入chopper前后对bandgap输出是否有影响;还有就是人为在输入端加入5mV的Vos,看chopper是否能起作用;

网友E:
可以放一个spectrum的图,直接看这根本就没法用,如果是高精ADC的应用,这Vref变化就太明显了,量化误差将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放一个spectrum的图,直接看这根本就没法用,如果是高精ADC的应用,这Vref变化就太明显了,量化误差将 ...

这个virtuoso里面有直接画spectrum的元件不?

尝试用calculate自带的dft函数来作图,都是自定的采样点数,会存在一定的频谱泄露;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virtuoso里面有直接画spectrum的元件不?

尝试用calculate自带的dft函数来作图,都是自定的采样点数 ...

一般常用wave里面tool-spectrum,做FFT分析,你把采样率提高,频谱泄露不严重,足够进行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常用wave里面tool-spectrum,做FFT分析,你把采样率提高,频谱泄露不严重,足够进行分析了。
...

好的,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确实,频率应该是500KHz的;如下图所示;

从仿真结果看,这个毛刺也是2us一个周期;

电路结构本身似乎没什么问题,netname看着像是反向电路。。。有两个疑问,一个是之前的50KHz的毛刺是哪里输出的信号上产生的,跟这次的电路图有否关系;另一个是这次发的图是不是滤波带宽设置有问题没把毛刺滤除?不知道滤波的R、C参数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常用wave里面tool-spectrum,做FFT分析,你把采样率提高,频谱泄露不严重,足够进行分析了。
...

你好,找了一下好像没找到这个选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结构本身似乎没什么问题,netname看着像是反向电路。。。有两个疑问,一个是之前的50KHz的毛刺是哪里 ...

你好,之前50Hz的毛刺应该是开关产生的,两个互补开关产生的毛刺应该会相互抵消,但还是会对输出有些影响;

尝试在运放输入加入10mV的Vos,在输出使用RC滤波器滤除chopper频率以及高频分量,如下图所示;

由于RC滤波器的时间常数有些大,就会有下图所示的阶跃效应;我看了下纹波大概有6mv,这个可以接受嘛?

滤波前后的FFT也如右图所示;

之前没搭过电路,只能拿反向来熟悉原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找了一下好像没找到这个选项嘛;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Wave的Measurements-Spectru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Wave的Measurements-Spectrum

找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