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R在哪个stage加tie cell

楼主(2021-07-21):
最近在搭flow,请问,PR在哪个stage加tie cell,加tie cell的目的是?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A:
我目前用的脚本里面是在做完power routing和做standard cell placement之前加tie cell,也就是再执行完add tie cell再执行place_opt。至于为什么这样就不是很清楚了,期待大佬回答。

网友B:
我目前的脚本是route时加,加好绕线。共享2个,最远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用的脚本里面是在做完power routing和做standard cell placement之前加tie cell,也就是再执行完add  ...

你是不是看错了,你说的是spare cell,不是tie cell?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的脚本是route时加,加好绕线。共享2个,最远30

共享2个,最远30,max_fanout是2?max_distance是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享2个,最远30,max_fanout是2?max_distance是30?

嗯哼

网友C:
我是place --> add tie cell --> place opt,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用的脚本里面是在做完power routing和做standard cell placement之前加tie cell,也就是再执行完add  ...

这个比较准确。

加WELL PICKUP CELL主要是为了解LATCH UP的RULE,一般规则是30/45um这种,所以一般会按着距离布线通道先摆好,和END CELL等一样,都是在PLACE之前摆好.

这样后面PLACE不会违反相关规则,PLACE后再放,可能空间被占用,需要调整就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准确。

加WELL PICKUP CELL主要是为了解LATCH UP的RULE,一般规则是30/45um这种,所以一般会按 ...

你说的是WELLTAP CELL吧,他问的是TieHiLo cel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WELLTAP CELL吧,他问的是TieHiLo cell

tie high lowcell 哪有隔30um这种,这种按SPARE CELL需求放就好了啊。前面他们讨论不是隔30um放么,应该是将well pic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e high lowcell 哪有隔30um这种,这种按SPARE CELL需求放就好了啊。前面他们讨论不是隔30um放么,应该 ...

是的,他可能看错了,请教, 关于tie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现在在弄flow?听说tie cell tran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place --> add tie cell --> place opt,不知道对不对

你们的flow是这样的?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flow是这样的?不对

我是自己写的命令流程,看innovus_help:addTieHiLo命令的说明:
命令介绍的最后一句:
use this command after placing the standard cells in the flow
所以我就加在placedesign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用的脚本里面是在做完power routing和做standard cell placement之前加tie cell,也就是再执行完add  ...

place_opt不会自动加tie cell吗?log里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