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绘制时,DRC报这个错误:WARN.PROCESS_1

楼主(2021-07-21):
我在用TSMC180RF的库,画版图的时候,只要版图里面有mimcap或者poly电阻,DRC都会报这个错误:WARN.PROCESS_1。有大哥能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警告吗?而跑LVS时电容显示missing instance,电阻显示3.7%。

希望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电阻的LVS的报错是这样的

楼主:
电容的错误是这样的

网友A:
1.WARN.PROCESS_1 这条rule就如它的描述一样:当选择混合信号/射频制程时,MIX_MODE的开关应该被打开;这条rule检查的内容是当你的版图(CHIPx)接触到以下几层layer(逻辑或的关系 INDMY,HRI。。。)的时候就要报错;
你说到“只要版图里面有mimcap或者poly电阻,DRC都会报这个错误”,那就说明mimcap或者poly电阻的layer层次肯定有MM_LAYERS中的一层或者几层layer
2.电阻LVS的报错是因为LVS中trace property这个语法后面的Tolerance value设置导致的,找到你的LVS中类似下面的语法,看看后面的值是多少:trace property LR R R 2;2代表2%Tolerance,如果是0则代表layout和网表中数值必须一样否则报错,有的LVS不会直接比较R值而是比较R的W和L
3.电容的报错是说在layout中没有找到电容但是在网表中找到了,去看看你的LVS中电容的定义,是否版图画错了,导致电容没有识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ARN.PROCESS_1 这条rule就如它的描述一样:当选择混合信号/射频制程时,MIX_MODE的开关应该被打开;这条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ARN.PROCESS_1 这条rule就如它的描述一样:当选择混合信号/射频制程时,MIX_MODE的开关应该被打开;这条 ...

那想问一下,这个warn.process_1的rule我应该如何更改?这个开关在calibre的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想问一下,这个warn.process_1的rule我应该如何更改?这个开关在calibre的哪里呢?
...

开关一般在DRC里,这条rule本身不是一般的rule,是提示性的rule

网友B(2022-05-15):
引用 楼主:
电容的错误是这样的

问题有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有解决么?

解决了,因为当时报错的rule比较新,我们后面换了个rule就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