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 MIMCAP 其他LAYER 大家会放dummy metal吗

楼主(2021-07-21):
SAR ADC   MIMCAP   其他LAYER 大家会放dummy metal吗  ?
  还是 全都空 ..全空会有  density issue  .  但其他 layer metal 有画metal 要给0 还 vdd ?  还是 floating 电位

网友:
我一般不放别的metal,看能不能在CAP周围多加一些别的metal来把DRC的density过掉。实在不行就在cap上加一些到ground的metal,但这样可能会影响到matching。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一般SAR ADC的电容阵列是要加屏蔽层的。用电源和地理论上都可以。drc要求要满足,不然可能会有良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