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的翻转

楼主(2021-07-22):
做了个动态比较器,包括预放大、动态锁存器、双稳态,还有失调校准,现在的问题是在输入信号的一个周期内,比较器的输出有时候会比两个输入信号的交点提前翻转,有时候也会滞后翻转。这是哪里的原因啊,找了很久的原因,都没找到。有没有大佬知道大概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失调校准是怎么实现的,charge pump吗?如果是charge pump的话,可能是校准过程里每一步变化的电压太大了,给你的比较器制造了一个不断变化的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校准是怎么实现的,charge pump吗?如果是charge pump的话,可能是校准过程里每一步变化的电压太大了, ...

你好,我的失调校准是开关电容电路,因为两个输入的信号随时间在变,可能是共模电压变化太大了    所以有超前有滞后,   请问这种应该怎么解决呢?  基本确定了问题出在失调校准电路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失调校准是开关电容电路,因为两个输入的信号随时间在变,可能是共模电压变化太大了    所以有 ...

用开关电容替代charge pump是吧?你说的共模变化是输入信号的共模变化吗?共模电压改变,offset对应地也会改变,这个问题我想不到好的解决办法,最好还是能确保共模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关电容替代charge pump是吧?你说的共模变化是输入信号的共模变化吗?共模电压改变,offset对应地也 ...

对   一个斜坡信号  一个正弦信号,共模一直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