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工艺后仿的时候遇到了管尺寸的问题

楼主(2021-07-22):
问题描述如下:ERROR (CMI-2440): "/home/hwpll20/tsmc28/tsmcN28/../models/spectre/./cln28ull_1d8_elk_v1d8_3.scs" 24534: I0.MM16@1943:  The length, width, or area of the instance does not fit the given lmax-lmin, wmax-wmin, or areamax-areamin range for any model in the `I0.MM16@1943.pch' group. The channel width is 3.000000e-06 and length is 1.200000e-07. Specify channel width and length that do not exceed the referenced maximal area Lmax=9.001000e-07, Lmin=2.700000e-08, Wmax=2.700100e-06,and Wmin=9.000000e-08. You can choose the nearest model by setting the value of `soft_bin' option to `allmodels'.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前仿并没有这个问题,LVS,DRC也都过了)

网友A:
一般是参数提取的时候管子映射错误了,比如说把核心的管子映射成了IO的管子
问一问你们服务器的管理员参数提取的流程,看看是不是你的操作有问题
可能要重启一下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参数提取的时候管子映射错误了,比如说把核心的管子映射成了IO的管子
问一问你们服务器的管理员参数 ...

好的,我检查一下,谢谢

网友B(2022-02-25):
请问您最后解决了吗。按照楼上所说,报错出来的只有几个管子,其他电流源管都没有映射错误

网友C:
提参后弹出的界面 reset properties 添加如下语句
m=1 n=1 fingers=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最后解决了吗。按照楼上所说,报错出来的只有几个管子,其他电流源管都没有映射错误 ...

最后查出来是工艺文件的问题,后来反映后就换了工艺文件,就好了

网友D:
这有些MOS你用  min/max  width length 虽合于 spice  model , 但因其他参数, 导致出错,   只要 width or length () 一点点  就可闪过..

网友E(2022-07-22):
引用 网友D:
这有些MOS你用  min/max  width length 虽合于 spicemodel , 但因其他参数, 导致出错,   只要 width or len ...

我今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觉得PEX过程应该没有错误,后来注意到一个告警,说是scale被重新定义了,发现在netlist有定义scale=1u, simulation->option里面的scale没有单位,不知道是不是默认值,直接把 simulation->option里面的scale配置去掉重新跑仿真就通过了。

网友:
不是scale .
有些 mos min length , TT  可跑,但跑corner model , spice 会抱错  mos  length 不对

网友(2022-12-07):
试了5#的方法,通过了

网友(2023-09-05):
前仿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用8楼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2024-05-30):
引用 网友C:
提参后弹出的界面 reset properties 添加如下语句
m=1 n=1 fingers=1

想问一下楼主,里面的m指的是multiplier,n指的是什么参数呢?

网友(2024-10-28):
五楼的效果有,但是没完全解决

网友:
仿真器卡了

网友(2025-03-22):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觉得PEX过程应该没有错误,后来注意到一个告警,说是scale被重新定义了,发现 ...

谢谢老师,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5-11-14):
引用 网友C:
提参后弹出的界面 reset properties 添加如下语句
m=1 n=1 fingers=1

请问这是哪个界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