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B层的作用以及什么情况下需要加上SAB层

楼主(2021-07-22):
各位大佬,请问SAB层的作用是什么?
以及什么情况下需要加上SAB层?

网友A:
salicide block。。需要高阻值的地方。。。高阻电阻、e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licide block。。需要高阻值的地方。。。高阻电阻、esd。。。

具体的哪些情况呢?可否举例说明

网友A:
高阻电阻。。ESD的drai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阻电阻。。ESD的drain 。。

OK,THANKS

网友B(2023-01-05):
引用“SAB指的是salicide block,dark层,有它的地方有遮挡,相当于加了把伞。
Salicide中文翻译过来就叫硅化物,其实是比较薄的一层金属和多晶的合金体,其主要目的是在多晶硅或者diffusion表面相对比较薄的一层上面生长出一层(或者是淀积)金属-硅的硅化物,目的是降低多晶上的电阻率。
SAB层用来阻止sailicide的生成,从而得到阻值较高的diffusion或者poly电阻。
常用在poly电阻,diffusion电阻,ESD device的 Drain端,提高其电阻和耐压。”

网友C(2024-12-09):
引用 网友B:
引用“SAB指的是salicide block,dark层,有它的地方有遮挡,相当于加了把伞。
Salicide中文翻译过来就叫硅 ...

电阻率和阻值成正比,SAB大的目的是增加阻值,也就是增加电阻率,不是减小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C:
电阻率和阻值成正比,SAB大的目的是增加阻值,也就是增加电阻率,不是减小
...

加SAB去除salicide就相当于比其他部分电阻率大了,不是增大这个区域的电阻,是比周围区域电阻大,周围没有SAB的区域在生成salicide之后电阻会怎加

网友(2025-09-12):
引用 网友C:
电阻率和阻值成正比,SAB大的目的是增加阻值,也就是增加电阻率,不是减小
...

他说的是salicide,金属硅化物,就是用来降低方块电阻和接触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