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图

楼主(2021-07-22):
regexp {(\S+)\.(\S+)} $MY_CORNER match MY_OC_TYPE MY_RC_TYPE
switch $MY_OC_TYPE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里是正则匹配,{匹配S字符一次或多次 任意字符 S字符一次或多次},把匹配到的字符串保存到后面的matchvar1 matchvar2中;switch也是匹配,只不过后面要去执行符合的body:
switch 命令通过将给定字符串与不同的匹配模式进行匹配从而选择执行多分支命令体。switch 可基于模式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