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40nm shrink 的问题

楼主(2021-07-22):
tsmc的40nm的pdk和45nm的pdk是一个  这样下载的pdk中器件的尺寸就是40nm的  请问还可以shrink吗   如果shrink 那就变成36nm了吗   还是说不能shrink了  麻烦有熟悉40nm的前辈帮忙解答  谢谢

楼主:
apr和低压管子  调用的都是40nm的器件   这样做出来的芯片  在tsmc shrink一次就变成36nm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LVS上是不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上是不是没问题

不是lvs的问题  我只是想了解  45  shrink  40n    按道理不是应该生产出来的最小尺寸40nm吗  但是现在版图做40nm  在foundry厂在shrink不是变成36nm了吗

网友B:
T40和T45使用的是同一份PDK,这份PDK不shrink是45nm,shrink 0.9是40nm。唯一不同的是commandfile中设置,打开T40的开关就按shrink后的check。另外XRC等后仿参数也要设置0.9的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40和T45使用的是同一份PDK,这份PDK不shrink是45nm,shrink 0.9是40nm。唯一不同的是commandfile中设置, ...

这个0.9的系数我都设置了 我想问下 前端设计的40nm的 尺寸  版图一样画的 到foundry生产的时候会进行shrink  那不就把原来的40nm的 管子  变成36nm了吗    这个一直不明白  你的意思是设计的时候只能用45nm吗  这样shrink了 才是40nm  如果我们用了40nm的管子  就不可以shrink了  是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T40和T45使用的是同一份PDK,这份PDK不shrink是45nm,shrink 0.9是40nm。唯一不同的是commandfile中设置, ...

我感觉应该用45的管子 然后foundry去shrink   这样才满足shrink到40nm  管子的最小尺寸是40nm  但是前端直接用40nm  然后到foundry还要shrink  这样最小尺寸就36nm了  怎么可以叫40nm工艺呢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迷惑....

网友(2023-09-16):
引用 楼主:
这个0.9的系数我都设置了 我想问下 前端设计的40nm的 尺寸  版图一样画的 到foundry生产的时候会进行shri ...

想问下这个0.9的系数都是再哪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40和T45使用的是同一份PDK,这份PDK不shrink是45nm,shrink 0.9是40nm。唯一不同的是commandfile中设置, ...

想问下这个0.9系数是再哪设置的?

网友(2024-03-22):
请问楼主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40和T45使用的是同一份PDK,这份PDK不shrink是45nm,shrink 0.9是40nm。唯一不同的是commandfile中设置, ...

请问那TSMC45nm和40nm的pdk,是不是用哪个都一样呢?还是说用40nm做的东西会比45nm更快一些,比如就看一个门的延迟?

网友(2024-10-31):
引用 楼主:
不是lvs的问题  我只是想了解  45  shrink  40n    按道理不是应该生产出来的最小尺寸40nm吗  但是现在版 ...

我和你的理解一样,45nm shrink 40nm,40nm shrink 36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