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Linux系统中小键盘不能使用

楼主(2021-07-22):
在Linux系统的终端里面,当Num Lock键关闭时小键盘能正常使用;当Num Lock键打开时,小键盘相当于鼠标键。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太懂,什么叫小键盘相当于鼠标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什么叫小键盘相当于鼠标键

就是5表示空格键,4表示往左,6表示往右,8表示向上,2表示向下。按1、3、7、9键都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5表示空格键,4表示往左,6表示往右,8表示向上,2表示向下。按1、3、7、9键都显示~ ...

那你是不是远程登陆的? 还是虚拟机。 你需要重启一下,把所有都重启一下。 远程登陆进程杀掉,重来。 虚拟机重新启动

网友B:
长按NumLock键五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按NumLock键五秒

然后呢?

网友B:
然后你就发现能用了(不能用的话,反复操作几次,我的是这样解决的,你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你就发现能用了(不能用的话,反复操作几次,我的是这样解决的,你的还是不行?
...

你的情况跟我的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你就发现能用了(不能用的话,反复操作几次,我的是这样解决的,你的还是不行?
...

行是行,但是每次进入Linux系统都要这样按5秒

网友C:
在618遇到过类似情况,小键盘打开,无法输入,关闭才可以正常输入
好像是在 system keyboard 选项解决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618遇到过类似情况,小键盘打开,无法输入,关闭才可以正常输入
好像是在 system keyboard 选项解决 ...

具体是怎么设置的可以详细的说一下么?

网友D:
有可能是在windows下将小键盘关闭之后直接进到Linux中了,导致linux下小键盘即使打开NUM LOCK也不管用,可以检查一下小键盘在windows下是否打开

网友E:
Num Lock功能键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在windows下将小键盘关闭之后直接进到Linux中了,导致linux下小键盘即使打开NUM LOCK也不管用,可 ...

试过了,进入Linux之前就把小键盘打开也没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Num Lock功能键反了吗?

是的,在Linux系统里面Num Lock功能键反了。能帮忙支个高招么?

网友(2022-04-14):
引用 网友B:
长按NumLock键五秒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