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ICC 画DAC版图的思考

楼主(2021-07-22):
我们可以用用ICC对数字模块进行自动布局布线。但是模拟模块也可以导出gds文件,然后用milkyway转换成FRAM的形式再在ICC中被使用。那么像ADC DAC 这些很多类似单元的模拟模块,应该也可以做出基本单元,导出FRAM,再在ICC中完成版图吧?有朋友做过类似的事情吗?或者有哪些多个标准单元连线的命令 等等学习资料可以分享吗?新人小白一枚 感谢大家帮助

网友A:
模拟的自动布局布线,高校、EDA都在努力中。。。。

网友B:
如果是big d的设计, 数字要先留好接口和面积给模拟部分, 然后数字和模拟分别做设计, 最后版图拼到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自动布局布线,高校、EDA都在努力中。。。。

感谢你的回答~想尝试的也不是太自动化那种,把每个单元的位子规定好,规定重要走线等等,就是感觉其实还是自己放,只是一些重复的打孔和连线,希望可以通过ICC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big d的设计, 数字要先留好接口和面积给模拟部分, 然后数字和模拟分别做设计, 最后版图拼到一起就 ...

感谢你的回答,这个是mix signal的top integration吧,这个最近也在学习和尝试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这个是mix signal的top integration吧,这个最近也在学习和尝试中
...

模拟部分当成黑盒就可以了. 这个有成熟的流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部分当成黑盒就可以了. 这个有成熟的流程可用.

请问哪里有比较好用的比较系统完整流程资料吗我目前找到的资料都比较零碎,感觉要花比较多时间去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