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单位电容增加有效为数为啥增大?

楼主(2021-07-22):
我做了一个三阶噪声整形的电路,采用10bits度SAR ADC,理论上能够达到16.95bits.我根据DNL、INL以及KT/C噪声条件算出单位电容大于16.59fF即可,第一次取到单位电容25fF,有效位数15.7bits;第二次取到30fF,有效位数16.3fF,第三次取到来该工艺最大度单位电容37fF,有效位数16.55bits。
DAC采用最简单的二进制阵列,gpdk045度工艺,电容是mimcap。想知道为啥有效位数能一直增大?请大家指点一下,提提宝贵的意见。另外我用ubuntu系统,这里面度WPS字符出现乱码,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di 是 digital code 还是 失配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 是 digital code 还是 失配系数?

下面这张图和仿真结果无关,只是wps出现乱码的示意图

网友:
好奇你的三阶整形是怎么实现的?
你电路里加了噪声仿的吗?如果加了噪声的话,电容越大,噪声越小,所以ENOB越高。如果没有加噪声的话,可能是电容的寄生也在随着你的单位电容变化,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ADC最大的输入范围,从而影响你的EN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