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这样接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1-07-22):
MOS管这样接是什么器件啊?

网友A:
匹配用的dummy管,这样连很有可能是layout好画

网友:
请问这样相比直接用电容有啥好处吗

网友:
相比于MIM、MOM cap,MOS cap的capacitance density最大,这样同样大的capacitance需要的面积小

网友:
难道不是做一个反偏二极管吗?
做MOS CAP为啥不S,D,B接一起,电容密度还更大。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老哥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光看着一个器件怎么知道什么作用?得结合具体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着一个器件怎么知道什么作用?得结合具体的环境

用在电流镜的栅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匹配用的dummy管,这样连很有可能是layout好画

这个才是对的吧?哪里看起来像电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电流镜的栅端

5楼大师正解,就是用错了

网友:
这样也能做cap,只不过用背栅做,电容比普通moscap小很多,几乎不会这么用。
dummy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