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交汇

楼主(2021-07-23):
请教个问题,cts的时候 怎么处理不同时钟的交汇点啊?

网友A:
clock A --\
                clk switch --> sink
clock B --/
Innovus ccopt会自动创建两个skew group, clock_A, clock_B, sink 会同时出现在两个skew group里bal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 A --\
                clk switch --> sink
clock B --/

谢谢jake哥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