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工艺迁移migrate设置

楼主(2021-07-23):
从0.35工艺转到0.18工艺,用cadence migrate尝试,转换出来的版图M1_POLY2的通孔不识别,PCELL的位置都集中在了原点,有人用过migrate能指点一下问题在哪吗?或者有workshop分享一下也可。

网友:
来学习的,期待答案

网友:
我这能提供收费的服务一般就2-3天版图工程师的费用

网友:
直接create一个layermap来streamin/streamout就可以了

网友A:
换工艺如果层次上没什么大的区别直接stream in 就好了,如果层次layer定义的编号不对自己手动改一些map就可以,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layer map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工艺如果层次上没什么大的区别直接stream in 就好了,如果层次layer定义的编号不对自己手动改一些map就可 ...

这个是单纯的替换gds,但对于设计库调用的PDK库单元没办法替换,因为要再做设计优化,单纯替换gds层是不改变最小管子尺寸的。我尝试替换的结果就是宽长比都不对,版图位置也不对。

网友:
插眼,等一个大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