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如何仿真dc/ac mismatch

楼主(2021-07-23):
请问hspice如何查看dc/ac的mismatch并查看失配比?可以直接用foundry提供的model仿真吗?还是需要另外提取一个仿真文件?

网友(2023-06-09):
一般model里是包含mismatch的

网友:
要看 模型库里有没有定义统计模型参数,有的话才能 进行仿真 ,使用蒙特卡洛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