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h线问题

楼主(2021-07-23):
对于一条已经存在了的path线,如何继续用这个path线去拐弯操作...有大佬会么。。

网友A:
你好

reshape和split都可以做到

菜单栏“edit”->“advanced”->"reshape"  默认快捷键 shift+R
菜单栏“edit”->“advanced”->"split"  默认快捷键 ctrl+S

网友:
ctrl+s,中键(滑轮)可以切换哪一侧动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菜单栏里面有快捷键,忘记是那个去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reshape和split都可以做到

大神请教一下,刚才尝试了,shift+R这个功能似乎不能同时对多根线进行操作,也不像shift+s可以同时任意角把一组线折了。然后mode里面的line选项,是怎么用呢?但是shift+R确实也好用,惊喜~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教一下,刚才尝试了,shift+R这个功能似乎不能同时对多根线进行操作,也不像shift+s可以同时任意角 ...

你好,

这类问题我就不告诉你了,自己既然已经掌握了rectangle模式的用法,也应有足够能力掌握line模式。

自己摸索尝试吧,多画画,看下help文档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reshape和split都可以做到

谢谢yanpflove大神。。。

网友:
建议用wire,wire可以批量,而且wire各种功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教一下,刚才尝试了,shift+R这个功能似乎不能同时对多根线进行操作,也不像shift+s可以同时任意角 ...

我也试了确实好用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多根线同时操作。。。你研究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类问题我就不告诉你了,自己既然已经掌握了rectangle模式的用法,也应有足够能力掌握line模式 ...

还是谢谢啦,让我发现新功能。发了询问贴之后我自己也研究了,然后也发现了line的用法,真是宝藏功能啊~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了确实好用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多根线同时操作。。。你研究出来了吗
...

如果你需要多根线同时操作,还是用ctrl+S最合适。ctrl+R适合单根线操作

网友:
感谢yanpflove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教一下,刚才尝试了,shift+R这个功能似乎不能同时对多根线进行操作,也不像shift+s可以同时任意角 ...

全选path之后,用ctrl+s (split)直接切就好,然后鼠标滚轮来改变切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选path之后,用ctrl+s (split)直接切就好,然后鼠标滚轮来改变切的方向

...

split只能切直角不能切45度角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split只能切直角不能切45度角阿

可以啊,F3设置角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