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检查错误

楼主(2021-07-23):
如图还剩两个错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高亮显示很清楚了错误。ONO 包住poly>.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亮显示很清楚了错误。ONO 包住poly>.6

你好谢谢回答,是这样的,那个M1到GT的打孔我按O添加的,那个怎么弄都不行,后面按Q在器件那个属性里把GT连接设置在bottom就好了,这样不自己打孔省好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