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错误

楼主(2021-07-23):
pex报这个错,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如果可以联网的话,安装个动态库libelf.so.1。

网友:
我就看到报这个test的库没找到。具体不太清楚楼主的版图怎么构成,是否有调用其它库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联网的话,安装个动态库libelf.so.1。

对,应该是缺这个库,可以联网,大神知道怎么安装吗?我看网上的安装没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应该是缺这个库,可以联网,大神知道怎么安装吗?我看网上的安装没成功
...

我之前虚拟机里面有缺过动态库,一般网上有的会让我们在终端输入命令链接程序库下载安装,但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动态库站点链接不上(不排除链接VPN可以),所以我这边是用firefox直接搜索动态库进行安装,这样下载成功率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虚拟机里面有缺过动态库,一般网上有的会让我们在终端输入命令链接程序库下载安装,但是很多时候都 ...

我安装了下   现在提出的calibre没有电路器件   只有寄生电阻电容  这个是什么原因?库里面是有器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安装了下   现在提出的calibre没有电路器件   只有寄生电阻电容  这个是什么原因?库里面是有器件的

...

你根据warning查找一下库里的元器件,还有对比一下calview.cellmap里面的器件定义。此外,看一下pdk安装目录下有没有calview.cellmap文件,有的话替换掉运行目录下的文件再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据warning查找一下库里的元器件,还有对比一下calview.cellmap里面的器件定义。此外,看一下pdk安装 ...

目前就是用工艺库里的cellmap在跑,好奇怪

网友:
你的pdk是直接拷过来的,还是自己安装的,不行你找一下pdk的安装包,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