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为什么电荷泵设计中提升输出电阻能够提高电流匹配度?

楼主(2021-07-23):
如transistor stacking和gain boost都是这个道理,那为什么增大输出电阻就能够减小电流失配呢?

网友:
增大输出电阻就更接近一个理想的电流源了

网友A:
你可以这么理解:deltaI=deltaV/Rout  其中deltaV为两个匹配的电流镜的漏源电压差值(vds1-vds2=deltaV),Rout为电流镜的输出阻抗,可得:当Rout越大,在相同的deltaV下,deltaI越小。这样也就是匹配的越好了。不知道你理解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么理解:deltaI=deltaV/Rout  其中deltaV为两个匹配的电流镜的漏源电压差值(vds1-vds2=deltaV), ...

嗯嗯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