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运行时报uvm_config_db的错误

楼主(2021-07-23):
vcs运行时报uvm_config_db的错误,检查没有问题,有大佬遇到过吗?路过的麻烦帮帮忙,感谢感谢~!

网友A:
语法错误的可能原因:拼写错误
top_agt是否top_tag???

网友B:
用uvm_pkg::uvm_config_db,或者在tb_top里import uvm_p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vm_pkg::uvm_config_db,或者在tb_top里import uvm_pkg::*

非常感谢,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法错误的可能原因:拼写错误
top_agt是否top_tag???

是楼下大佬说的那个问题,没有在tb_top中加import uvm_p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