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比较器预放大级性能仿真

楼主(2021-07-23):
最近在调比较器校准的电路,前置预放大级用的是下面的结构,需要仿真增益和带宽之类的但是不明白这种双端输出的运放怎么仿真,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输入之间加个AC源,幅度设为1,做AC仿真,看输出端口的增益和相位

网友B:
比较器只有增益,输入加入共模信号,再在一端加入小的dc信号,比如1mV,跑瞬态看输出之差,除以1m即可得到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之间加个AC源,幅度设为1,做AC仿真,看输出端口的增益和相位

那看的是哪个输出端口呢?能详细讲讲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只有增益,输入加入共模信号,再在一端加入小的dc信号,比如1mV,跑瞬态看输出之差,除以1m即可得到 ...

我试了一下从0V扫到1.2V,发现输出两端电压做差除以1,得到的值是变化的,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的是哪个输出端口呢?能详细讲讲吗?感谢!

可以看输出两个端口之间的AC增益和相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从0V扫到1.2V,发现输出两端电压做差除以1,得到的值是变化的,不太明白
...

你这个0-1.2V是共模输入还是输入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0-1.2V是共模输入还是输入之差

是共模输入电压
我后来把共模输入范围减小,让所有管子在这个区间都处于饱和区
再按您的这个方法看了一下,增益还是会变化但是影响应该不大,毕竟放在比较器里就是想把输入两端差值放大,方便锁存级比较

网友(2024-04-19):
楼主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采用这种交叉耦合负载结构作为比较器的预放大器有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