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mvlog: *E,NOTSTT : expecting a statement [9(IEEE)].

楼主(2021-07-23):
synopsys工具生成的代码在xcelium上仿真编译时,在endfunction行报xmvlog: *E,NOTSTT : expecting a statement [9(IEEE)].
  function automatic [COUNT_WIDTH-1:0] func_bin2gray ;
      input [COUNT_WIDTH-1:0]             f_b;    // input
      begin
          func_bin2gray  = f_b ^ ( f_b >> 1 );
      end
  endfunction

网友:
放到SystemVerilog文件里测试,没有任何问题,文件名后缀.sv
xrun <filename>.sv

网友A(2021-09-28):
检查下你的代码,如果提示的地方确定么有问题的话,可能是顶层或者相关的代码中begin end没有对应,我遇到的是这样一个状况,供参考!

网友(2023-08-22):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你的代码,如果提示的地方确定么有问题的话,可能是顶层或者相关的代码中begin end没有对应,我遇到 ...

检查了一下果然是丢了个end,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