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5141用计算器求上升下降延时,以此来仿真蒙卡

楼主(2021-07-23):
小白的我需要用蒙卡来仿真一个数字电路的传播延时,需要用计算器求的D3的上升50%的延时减去A1下降50%的延时,用计算器哪个函数啊?怎么设置?还望大佬解答下(版本:IC5141)

楼主:
函数问题已解决,但是蒙卡的model怎么设置啊?

楼主:
这是所有model了

网友A:
找一下.lib 的文件,在/models/spectre/ 那层,然后在ade L/XL, 里的model libraries 选项里载入,然后在最右侧有个下拉菜单按钮,找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lib 的文件,在/models/spectre/ 那层,然后在ade L/XL, 里的model libraries 选项里载入,然后在最 ...

好的,我试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lib 的文件,在/models/spectre/ 那层,然后在ade L/XL, 里的model libraries 选项里载入,然后在最 ...

您好,在/model/spectre那里面没有找到.lib文件。

网友B(2021-09-14):
楼主,请教下求延时函数用法

楼主(2021-12-13):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下求延时函数用法

用两个Rise函数相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