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论坛里看到的偏置电路,请问该如何分析?

楼主(2021-07-24):
在论坛里看到的偏置电路,可以看出需要添加启动电路,但是电流镜下面两个互相连接的NMOS该如何分析?

网友A:
I=VGS9/R1                 ①I=0.5β(VGS9-VTH)^2  ②
联立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I=VGS9/R1                 ①I=0.5β(VGS9-VTH)^2  ②
联立求解。

感谢您的解答,右边电阻上端的NMOS是为了分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右边电阻上端的NMOS是为了分压吗?

应该是构成负反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