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电流源失配问题 DEM技术改善SFDR

楼主(2021-07-24):
       DEM技术可以缓解电流源失配导致的SFDR下降问题。因此,我建立了一个10 bit 电流舵DAC的模型,非理想因素只考虑到了电流源失配。对四位进行温度译码并进行了DEM译码,SFDR提升15dB左右,ENOB下降大约 0.2dB。想问大家这个结果合理吗?在实际流片测试之后,SFDR的提升会不会相对这个结果有很大衰减。      求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A:
感觉合理,averaging 会提高SFDR, enob 会略微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合理,averaging 会提高SFDR, enob 会略微下降

ENOB会下降是已知的。那请问,SFDR与校准的位数有什么关系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建模数据显示改善15dB,实际流片测试后,建模结果和测试结果能对应上吗?

楼主:
别沉啊,有兴趣的,有经验的大佬们快来讨论问题,学习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ENOB会下降是已知的。那请问,SFDR与校准的位数有什么关系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建模数据显示改善15dB,实 ...

DEM 会让你的线性度变好, SFDR 和 INL 是直接关系的
看一下Ali 的书,<High Speed Data Converter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合理,averaging 会提高SFDR, enob 会略微下降

做平均会降低enob这个观点我个人觉得有待商榷。就我有限的认知而言, 对同一个采样点点转换结果做平均会提高enob。大量的商用mcu都是用这个方法提高eno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M 会让你的线性度变好, SFDR 和 INL 是直接关系的
看一下Ali 的书,

      好的,我这就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平均会降低enob这个观点我个人觉得有待商榷。就我有限的认知而言, 对同一个采样点点转换结果做平均会 ...

   A 12-bit 40 nm DAC Achieving SFDR > 70 dB at 1.6 GS/s and IMD < –61dB at 2.8 GS/s With DEMDRZ Technique
这个论文里,Fig.14b对比Fig.14c的SNR,发现使用DEM技术前后,SNR改变了1.5dB,另外噪声谱NSD也会发生变化。我在论文里看到的解释是说,会把和输入相关的谐波失真转换为随机白噪声,所以会抬高一点噪声底板。   可能是应用不同,所以改善的不同吧。我记得之前浏览IEEE时,好像见过DEM技术用在ADC里,但是没注意该技术用来改善什么指标。

网友B:
DEM“一般都是”用在DAC里面的。只不过有些ADC里面要用dac做反馈回路(比如sdm),或者用dac来产生参考源(sar),这样给人的“错觉”就是dem可以提高adc的分辨率。实际上dac作为adc里的一个子模块,通过dem提高了降低了失配的影响以后,降低了谐波对整体系统性能的影响。噪声本身同谐波没有关系。当系统性能由谐波限制的时候,通过dem可以同时提高enob和sfdr, 相反如果谐波都在噪底以下了,情况就会复杂很多。我个人感觉关于dem还是klaas bult在98年发的一篇jssc讲得很透彻。以上是个人浅见,万望各位大神轻拍。

网友C(2022-06-30):
引用 楼主:
A 12-bit 40 nm DAC Achieving SFDR > 70 dB at 1.6 GS/s and IMD < –61dB at 2.8 GS/s With DEMDRZ T ...

您好,方便发一下这篇论文吗

网友(2022-08-04):
引用 网友B:
DEM“一般都是”用在DAC里面的。只不过有些ADC里面要用dac做反馈回路(比如sdm),或者用dac来产生参考源( ...

最近也在研究DEM,请教一下,“我个人感觉关于dem还是klaas bult在98年发的一篇jssc讲得很透彻” 指的是哪篇文章?能把具体文章名字告诉一下么,谢谢
我在IEEE Xplore上没有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方便发一下这篇论文吗

DOI是10.1109/JSSC.2014.2301769

网友:
引用 楼主:
DOI是10.1109/JSSC.2014.2301769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2-09-03):
引用 网友B:
DEM“一般都是”用在DAC里面的。只不过有些ADC里面要用dac做反馈回路(比如sdm),或者用dac来产生参考源( ...

大侠,能发一下这篇文章吗?谢谢!

网友(2022-11-07):
引用 网友B:
DEM“一般都是”用在DAC里面的。只不过有些ADC里面要用dac做反馈回路(比如sdm),或者用dac来产生参考源( ...

你好,请问这篇文章DOI是什么?IEEE没找到此人DEM相关论文

网友:
A 12-bit 40 nm DAC Achieving SFDR > 70 dB at 1.6 GS/s and IMD < –61dB at 2.8 GS/s With DEMDRZ Technique

网友(2023-02-09):
DAC DEM技术

网友(2023-11-27):
引用 网友B:
DEM“一般都是”用在DAC里面的。只不过有些ADC里面要用dac做反馈回路(比如sdm),或者用dac来产生参考源( ...

同求!

网友D(2024-02-28):
应该是这一篇吧

A 10-b 500 MSamples CMOS DAC in 0.6 mm.pdf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一篇吧

看了半天,这篇没有提到DE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