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21-07-24):
以上是我的电平转换电路,本意是将1.8V转成2.8的,现在高电平不到2.8V而且还不稳定  ,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考虑一下4个PMOS和下面2个NMOS的尺寸该怎么选取

网友B:
管子参数合理与否先不说,结构都有问题,这是照哪里搭的level shifter结构?

网友:
你的M0和M3为什么是NMOS?

网友C:
N管衬底接电源是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参数合理与否先不说,结构都有问题,这是照哪里搭的level shifter结构?

接错管子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管衬底接电源是几个意思?

接错管子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4个PMOS和下面2个NMOS的尺寸该怎么选取

谢谢 接错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