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版图可以反向还原出电路图吗

楼主(2021-07-24):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操作呢?求教求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蹲

网友A:
run一下lvs,生成出来一个版图的网表,然后用生成的网表导成电路。。

网友:
蹲一个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un一下lvs,生成出来一个版图的网表,然后用生成的网表导成电路。。

生成的电路图是管子级的吧,不可能是门级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成的电路图是管子级的吧,不可能是门级电路吧?

hier run 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un一下lvs,生成出来一个版图的网表,然后用生成的网表导成电路。。

请问是怎么run啊,没有cdl网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怎么run啊,没有cdl网表。

随便做一个电路就行呀~~虽然run不过,但是能生成layout的 netlis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随便做一个电路就行呀~~虽然run不过,但是能生成layout的 netlist。。。

了解,多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了解,多谢大佬

你好,想问问layout生成的netlist怎么转换成电路?也是直接导进cadence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想问问layout生成的netlist怎么转换成电路?也是直接导进cadence吗?

需要转换,坛子里有教程CDL转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转换,坛子里有教程CDL转电路。

多谢啦,我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