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4 unaligned read 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24):
关于AXI4 的unaligned transfer特点,对于write比较明确,但是对于axi read unaligned 有个疑问,
如果slave(memory)中有8个数据,对应地址从0x0开始,地址和数据的对应关系如下:
地址     数据
0x0      0x11
0x1      0x22
0x2      0x33
0x3      0x44
0x4      0x55
0x5      0x66
0x6      0x77
0x7      0x88

如果AXI master发出的读请求的read_addr = 0x1, data_bus_width=32bit, arsize=2, ar_len = 0,那么slave返回的数据应该是什么?
是返回0x44332211吗?

网友A:
你这条件是否有误???
ar_len=0,????

协议规范里,不对齐地址的数据传送方式是有前提条件的:
地址,传送位数,突发类型,突发长度,数据总线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条件是否有误???
ar_len=0,????

ar_len=0对应的是burst length为1,这没什么问题啊;

我上面列出来的条件,好像并没有违反协议的要求吧?

我只是不知道在上述的条件下,readdata应该是什么数据?

0x44332211
或者是0x443322XX
或者是0xXX443322

网友A:
你这将0看成1,那么arsize=2看成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将0看成1,那么arsize=2看成多少???

看一下axi协议吧,arlen是如何描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下axi协议吧,arlen是如何描述的

既然2代表是4字节0x443322xx

网友B:
返回的仍然是 0x11223344 或者 0xXX223344, 和从0x0 地址读是一样的.  数据仍然位于它原本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回的仍然是 0x11223344 或者 0xXX223344, 和从0x0 地址读是一样的.  数据仍然位于它原本在的位置。 ...

是这样的,感谢

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AXI master发出的读请求的read_addr = 0x1, data_bus_width=32bit, arsize=1, ar_len = 0,那么slave返回的数据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B:
0x1122 or 0xXX22 ?  I am not su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1122 or 0xXX22 ?  I am not sure.

应该是0xXX3322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