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叉耦合负阻

楼主(2021-07-24):
求教,这个整体负阻是-2/gm我理解,为什么半边看是-1/gm呢?这里不太懂交叉耦合的半边怎么看,谢谢!

网友A:
二极管连接的Rout是多少? 可以看成M3 M4是二极管连接的MOS(如果你仔细看VG3,4 和VD3,4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连接的Rout是多少? 可以看成M3 M4是二极管连接的MOS(如果你仔细看VG3,4 和VD3,4的话) ...

前辈,能否再详细说一下括号里的那句话,还是没怎么看懂,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能否再详细说一下括号里的那句话,还是没怎么看懂,感谢、

可以分两步骤看:1 M3 和M4的栅漏都连接的Vout(先不管它时Vout+还是Vout-),即典型的二极管连接MOS,输出阻抗为1/gm 如果考虑沟道长度调制的话就是(1/gm 和ro的并联 不过结果也是近似1/gm).
2 现在来考虑前面的Vout+,Vout-的问题,因栅漏严格意义上是连接在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差模输出信号上,小信号模型KCL(其实一眼就能看出),输出阻抗前面需要加个负号

网友(2022-05-01):
请问这个负电阻,应该怎么仿真出来呢

网友B(2022-07-14):
就是射频微电子书上的等效电路,右支路如果为开路就是单边电路,添加两个交流地,电流的流向是从上流到下。  Vx=V1, -gm1V1=Ix, so Vx/Ix=-1/gm1。

网友(2023-10-23):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两步骤看:1 M3 和M4的栅漏都连接的Vout(先不管它时Vout+还是Vout-),即典型的二极管连接MOS,输出阻 ...

以后可以去这么等效了,谢谢

网友(2025-07-31):
引用 网友B:
就是射频微电子书上的等效电路,右支路如果为开路就是单边电路,添加两个交流地,电流的流向是从上流到下 ...

VX应该等于V1-V2吧,这样算出来的VX/IX的阻抗是-2/gm

网友(点评):
单边电路啊,一边为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