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告诉VCS,设计中某个模块是同步模块?

楼主(2021-07-25):
请问大神,

后仿时,同步模块出现亚稳态,导致不定态传播了。我想问一下, 如何在VCS中声明一个模块是同步模块,不让他出不定态。本来同步模块就是为了抵抗不定态才有的,现在仿真反倒有了不定态。

网友:
我是disable同步寄存器的第一级:
tcheck A.B.C all -msg -xgen -disable -r

网友A:
用tcheck关闭模块的setup hold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check关闭模块的setup hold检查

请问具体语法是什么:

好像是:
instance {........位置......} {noTiming}

我想问,如果不是instance,而是不想检查一个具体的pin脚,比如一个cell的复位管脚CDN,如何约束? 谢谢。

网友:
楼主头像有点东西

网友:
4楼正解,你不要关注PIN,你要关注PIN对应的那个寄存器,才是时序的关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