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时uvm_sequence_item报错

楼主(2021-07-25):
之前在顶层遇到uvm_config_db类似问题,是漏了"import uvm_pkg::*",是因为其在顶层中,但是这次在uvm_sequence_item,用同样的办法解决不了,而且似乎uvm_sequence_item也没有"import uvm_pkg::*"这种用法啊,也没有拼写错误,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求助各位大佬,非常感谢!!(顺便再问一个问题:包中是不是不能import另外一个包呀?)

网友A:
1. package中可以import另外一个package;
2. 如果你的sequence_item.sv是放在一个package中,那么在include sequence_item的package前面加上import uvm_p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ackage中可以import另外一个package;
2. 如果你的sequence_item.sv是放在一个package中,那么在includ ...

您好,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还是包报这个错

网友(2021-12-09):
楼主解决了嘛?

网友(2022-07-14):
调整一下include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