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的库文件

楼主(2021-07-25):
请问各位前辈,smic55的这个工艺库smic55ll_121825和smic55ll_121825_1tm有什么区别吗,另外scc55nll这四个不同的后缀都代表什么意思呢,小弟最近在做模数混合的数字部分,所以要用到这些数字的模块(或者说是ip?)

楼主:
问题答案:
http://bbs.eetop.cn/thread-589285-1-1.html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大佬在设计模数混合的时候,数字逻辑使用的是工艺厂商提供的例如我这个55的数字库还是自己做数字逻辑单元呢?求指教

网友(2025-09-02):
引用 楼主:
问题答案:
http://bbs.eetop.cn/thread-589285-1-1.html

我们使用工艺库自带的数字库,人家版图啥的都画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