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调大折叠运放带宽

楼主(2021-07-25):
增益很大,带宽很小,只有207,尾电流100u,请问怎么调大带宽呢

楼主:
有什么问题只能上eetop上来求助了

楼主:
那个折叠管的W/L怎么给,它的作用就是增大输出电阻吗,输出电阻大了,增益变大,带宽就会变小

楼主:
电容负载是100p

网友:
偏置给大不行吗

网友:
开环带宽主要取决于主极点位置,负载电容和输出电阻越大,主极点越小。